[求助] calibre如何运行多核CPU跑DRC LVS

楼主(2017-10-14):
calibre如何查看和设置32位和64位,以及如何运行多核CPU跑DRC LVS,有经验的分享下,不胜感激!

网友:
calibre -drc -hier -turbo -hyper xxx.svrf

网友:
界面上的 runcontrol Run Calibre改为Multi-Threaded,就可以选择几个CPU了

网友A:
楼上正解,打开gui界面,直接选择多线程就好了,会最大限度使用可利用资源,同时查看Transcript就能看到完整指令

网友(2022-08-12):
命令行执行能指定cpu个数吗?

网友(2025-11-12):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打开gui界面,直接选择多线程就好了,会最大限度使用可利用资源,同时查看Transcript就能看到完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