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ADC芯片测试的频谱图上的毛刺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0-14):
芯片是电容阵列型的SAR ADC。
各位大牛觉得是测试电路的问题,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或是信号源的问题?

网友:
都有可能吧,从频谱图上看三阶谐波有-50多dB了,然后还有输入明显受到了拧一个频率信号的干扰。可以计算一下,看看频率是多少,板子上或者芯片内部有没有这个频率的信号。

一张图说明不了问题,你得不同测试条件下多测几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