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有widlar关于βcompensation的介绍的文献

楼主(2017-10-14):
如果有书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beta compensation和是不是widlar结构有关系吗?
我看到的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再用一个BJT基极电流注入到原来的BJT的发射极,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为什么要做β compensation?精度要求很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反向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结构,为了复现原来的电路意图想要确定电阻的大小,但是对其原理不了解不知道怎么弄。因为如果在两个基极之间加一个电阻那么电流的公式的分母就会变成一个电阻值加上一个电阻值除以β,由于β做不准,就导致电流的偏差变得更大。这和β compensation的意图是相反的,感觉。所以就会想要知道这样的β compensation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书上看到中间加电阻的方法是widlar提出来的,精度要求是怎么样的,我不了解,但是人家是这么做的我就不敢随便省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刚写完发现太小看了β的偏差,重新编辑一下。
    重新理解,β过小,使IB不能忽略,而IB流过rb,产生Δ(ΔVBE)。ΔΔVBE=IE/(1+β1)*rb1-IE/(1+β2)*rb2。
    一方面 β甚至会随温度和电流大小改变,失配也会让两管的β不一样。
    另一方面,BJT对的rb是不等的(有N倍的关系)。
    常见的β compensation补偿,通过注入一个反向的IB可以消除IB的影响。
    你这里说的加基极电阻,之前猜测是让rb2-rb1尽可减小,但是忽略了
β偏差?不知道具体电路是怎么样?
    书上既然有,能找到书最好了。

网友(2020-06-1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刚写完发现太小看了β的偏差,重新编辑一下。

大佬,我怎么觉得不太对,不是加基极电阻来是β这个负温度系数参数被平衡吗

网友C(2023-10-19):
您好,有没有找到基极电流补偿的资料,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有没有找到基极电流补偿的资料,想学习一下

太久了,我已经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