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LDO设计时负载电容选择的问题,主要是esr方面

楼主(2017-10-14):
各种资料都说陶瓷电容的esr比较小,能到几十毫欧,可是我查了下村田esr曲线,10uf电容在100HZ的时候性能好些的也要0.8欧姆,一般常见的都要几欧姆,甚至会到10以上,所以有些疑问,在考虑ldo稳定性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陶瓷电容,电容的esr应该看多少频率下的值,谢谢

网友:
一般的X7R的陶瓷电容1uf 的ESR大概10mO到几十mO

1uf 钽电容 大概几十到一两百mO左右

4.7uf电解质大概在欧姆级别

网友:
"村田esr曲线"是什?
选择的原则根据你仿真时代的多少就选多少。
应该看你的LDO单位增益带宽以内的esr.

网友:
标题

回复 1#
a10100903

我认为可以参考村田网站上给的数据,陶瓷电容simple model中,esr是个定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村田一款10uF电容特性曲线,红框里是电容的esr曲线,100Hz的时候大约在3欧姆左右,封装是080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指在ldo增益达到零db的频率时,再去对照电容的esr频率特性曲线,看该频率下的值?

楼主:
在设计LDO电路时,所谓的esr是指低频下的值(接近dc)呢,还是指在ldo增益达到0db的频率时,再去对照电容的esr频率特性曲线,看该频率下的值呢?

楼主:
"村田esr曲线"是什?
选择的原则根据你仿真时代的多少就选多少。
应该看你的LDO单位增益带宽以内的esr.
引用 网友A:

这是村田一款10uF电容特性曲线,红框里是电容的esr曲线,100Hz的时候大约在3欧姆左右,封装是0805。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传不上图来,大致描述下吧,100Hz时ESR是5欧姆左右,随频率逐渐减小,在1MHz时低到5毫欧,然后随频率增加逐渐上升,10G的时候又变为5欧姆左右,这款电容型号是GRM21BC71E106KE11,容值为10u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像这款电容型号是GRM21BC71E106KE11,容值为10u,100Hz时ESR是5欧姆左右,随频率逐渐减小,在1MHz时低到5毫欧,然后随频率增加逐渐上升,10G的时候又变为5欧姆左右,我在选取ESR做仿真时,应该以什么频率下的ESR值做参考来进行外围电路的搭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传不上图来,大致描述下吧,100Hz时ESR是5欧姆左右,随频率逐渐减小,在1MHz时低到5毫欧,然后随频率增加逐渐上升,10G的时候又变为5欧姆左右,这款电容型号是GRM21BC71E106KE11,容值为10uF,我在做仿真时应该以哪个频率下的值作参考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传不上图来,大致描述下吧,100Hz时ESR是5欧姆左右,随频率逐渐减小,在1MHz时低到5毫欧,然后随频率增加逐渐上升,10G的时候又变为5欧姆左右,这款电容型号是GRM21BC71E106KE11,容值为10uF

网友:
回复 楼主:

   1MHZ 左右的电阻值是你关心的零点频域

网友:
另外跟楼上一位说的 一般都有对应容值的simple model 拿人家的model的值带进去仿真就可以了,不用考虑这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村田这个没有提供,只有一些标明是低esr类型的电容才会给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村田这个没有看到呢,只有一些标明是低esr类型的电容才看到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ds.murata.co.jp/software/simsurfing/en-us/#

自己搜索一下陶瓷电容型号,点击simple,再点击R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