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用任何offset cancellation技术 运放offset一般最低能做到多少?

楼主(2017-10-14):
不用任何offset cancellation技术 运放offset一般最低能做到多少?一个sigma,CMOS工艺下,流片测试过的说说。
单纯是前仿真的话,尺寸稍微大一点能到几百微伏,关键是流片能到多少?毕竟offset cancellation是有代价的,能不做最好。

网友:
面积堆呗,小样本看起来peak控制在4mV pp值肯定能达到;@smic 65ll
说实话,能有条件还是想法offset cancellationg吧,要相信这个肯定是有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目前想到的就trimming,chopping,calibration几种了,先看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2024-08-07):
不用任何offset cancellation技术 运放offset一般最低能做到多少

someones said 0.5um ~  maybe 5~10mv

0.35um  ??

0.25 um ?

0.18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