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带重载稳定必须要一个贴片电容才行

楼主(2017-10-14):
600KHz的开关频率,BUCK降压,12V输入,5V/2A输出,电感6.8uH,输入电容22uF,输出电容44uF,都是贴片的。上电带载每次只能到700mA左右。如果要稳定输出2A,必须要在离芯片很近的地方放置一个电源到地的10nF的电容才行。

    想问下,这个可能和芯片内部那部分没有设计好相关? 关键模块的PSRR已经确认过,带上打线寄生参数+板子寄生参数+后仿真网表的仿真都跑过。

网友:
你是说离芯片input supply 很近的地方,贴一个10nF,就可以输出2A?否则只能700mA?

是不是现在的22uF输入电容,esr/esl太大,产生的ring/glitch false trigger了por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请问你内部的电源到底加的滤波电容多吗?初步感觉是电源线或者地线上的干扰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在芯片很近的地方,加了就可以到2A。输入是22uF~47uF的贴片电容。    现在测试发现带不了负载是由于触发了保护功能,还在找原因,不知道哪里触发的。

网友:
VIN上有抖动,会不会U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