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picein导入.sp的网表时,电阻R0的类型出现了问题

楼主(2017-10-14):
我用spicein导入.sp的网表,设置了device map,把resistor mapped to rndifsab。如图

但是从生成的schematic中导出的网表显示电阻R0还是resistor,所以lvs时就有电阻的错误。
这是.sp网表中有关R0的语句:R0 PAD 25 319.791 $[rndifsab]
这是我从生成的schematic中导出的网表里有关R0的语句: RR0 PAD N14 319.791 $[resistor] $W=500n $L=10u M=1
我觉得应该是我spicein导入schematic时出了问题,所以才有这个错误,有没有人能帮忙看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样设置的PropMatch,除电阻以外的其他device验LVS的时候都没有报出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C2也不对,电阻改对了。后来我把C2改了,现在的device map 是这样设置的,但是有类型C2的单元还是导不进来,是我device map设置的有问题吗?查了一下,C2类型的定义是3.3v nmos in nwell

网友:
回复 网友B:

nmos in nwell? 你的n33是不是类似于nmos in hvpw的类型啊,nmos in nwell应该不是你想要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C2是网表里给的器件类型。网表里的语句是这样写的:M3 SAVSS 6 SAVSS SAVSS C2 w=1.45021e-05 l=3.52463e-6
可是pdk库里并没有C2这个类型啊,我把C2 mapped to n33 但是就有lvs错误,好像是因为layout里器件类型是C2,但是schematic里器件类型叫n33了。

网友C(2020-03-17):
2020来挖坟,问题解决了吗楼主,电阻导入cdl问题

网友(2022-02-10):
propmap主要是要看CDF里面是怎么定义的,和spice对应上

网友(2022-07-18):
引用 网友C:
2020来挖坟,问题解决了吗楼主,电阻导入cdl问题

同样遇到了错误,请问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3-03-29):
"Spice In did not find the symbol view of the master cell 'resistor/cap' of the instance '**' in the subscircuit '**'".
解决方案:
     1. 在spice in的reference library list中加入 smic_lib, analoglib
     2. 将resistor map为analog库中res, 而mos仍map为smic库中对应器件
     3. 若有必要,可以手动替换schematic中电阻,(对于电阻数量不多,)
     (cap等器件同理)

网友(2023-11-23):
2023年 这才叫挖坟 , 楼主或者有朋友知道用 .sp作为网表文件时,language 应该选哪个?  我用的spice 发现器件的Width一直对应不上。

网友(2025-03-18):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着改成cdl,这个路子是ok的

网友(2025-07-02):
楼主,麻烦能不能看一下你的device map?我也是.sp导schem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