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如何手动改善时钟树

楼主(2017-10-14):
请教大家,在encounter进行apr时,如果时钟树不满足要求,fanout过大,如何手动插入buff及如何手动摆平时钟树?第一次做apr,希望能说的详细些,谢谢!比如现在sdc设的fanout是36,apr时
setup和hold都过了,跑出来后,进行pt发现有clock上时钟不满足,有些推动的fanout居然达到100-200之大,如何手动插入buff改善时钟呢?谢谢🙏

网友:
在你的sdc约束里面设置 set_max_faout 36 【current_design】

网友:
你还可以在cts约束里面对时钟树进行约束, set_max_fanout 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在sdc里已经设置了,感觉是普通的net点是受约束的,可是与时钟相关的就不能满足,超出100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们在CTS里分别对3个时钟都有约束MaxFanout 36,但感觉对时钟不起作用

楼主:
求救啊~~@版主 @陈涛 @icfbicfb @各路大仙
         1)目前是普通net点可以满足fanout约束,但是clock就不受fanout约束,超出100多;
         2)目前有3个直接从模拟部分送过来的clock,但是每个时钟又会产生一些中间的时钟,感觉在这些时钟后,fanout就不可控了;会跟sdc有关吗?sdc对generate 的clock应该怎样约束才正确呢?
         3)sdtcell的LEF中没有Fanout的约束,runencounter时会有WARNING报出,会有影响吗?

拜托大家了!

网友:
set_clock_transition  XX  [all_clocks] 有下约束吗?

网友:
看你的设计, 应该是有3个主时钟, 其他都是分频时钟,在SDC里面每一个时钟都需要定义, 包含分频时钟,还有你需要对每一个时钟都要约束它的fan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的,是3个主时钟,又由这些时钟产生出了一些时钟,你说的是在数字DC是就要把每个时钟都设为clock,同时每个时钟要单独加maxfanout吗?请问该如何设置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比如要设为idea和dont touch等

网友:
如果使用的是FE-CTS的flow的话,spec中可设置下面两个属性试一下:

MaxFanout 32
ForceMaxFanout Yes

网友:
fanout 应该是在后端绕线的时候去搞定的, DC的时候时钟或者rst 你设置为ideal或者dont_touch 就可以了,后端的时候每一个时钟你都约束下fanout ,应该就可以搞定了。还有就是你的transition设置是否合理, transition 越大,相应的fanout 越大, 你可以把之中的transition 设置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设max_fanout不行,好像要设置through pin,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该如何设置through pin的呢

楼主:
谢谢!这样设不行,好像要设置through pin,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该如何设置through pin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了,through pin & fanout是两回事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谈一点个人的愚见,如有不妥之处还请指出。
         1)目前是普通net点可以满足fanout约束,但是clock就不受fanout约束,超出100多;PR阶段,fanout约束有clock net&signal net fanout两种构成,在普通的optDesign的过程中,tool可能会去优化singal net的fanout(前提是你设到让工具优化,或者lib 约束到了),clock net上的fanout optDesign时候不会给优化,所以你的clock fanout只能是FE-CTS flow的过程中去fix。
         2)目前有3个直接从模拟部分送过来的clock,但是每个时钟又会产生一些中间的时钟,感觉在这些时钟后,fanout就不可控了;会跟sdc有关吗?sdc对generate 的clock应该怎样约束才正确呢?
FE-CTS defaulk flow的过程请你先搞明白一下,tool先generate一个spec file,你可以根据这个spec file在进行调整,(我怎么感觉你是在手写spec file呢?)
         3)sdtcell的LEF中没有Fanout的约束,runencounter时会有WARNING报出,会有影响吗?
请你仔细看一下这个WARN是在读取LEF还是LIb的时候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