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smic18mmrf库中,3.3v nmos in nwell的器件名字叫什么?

楼主(2017-10-14):
有谁知道在smic18mmrf库中,3.3v nmos in nwell的器件名字叫什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我直接用n33 但是lvs就出了问题 我们是给好了版图自己用网表导schematic
这是lvs的错误:

新人小白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nmos in nwell?
in dnw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就是in nwell,库里有in deep nwell的n33,但是没有in nwell的,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的native管?只有本征的nmos才会放在nw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懂……我是从网表用spicein导schematic,但是其中有个管子类型叫C2,查了这个C2的定义是3.3v nmos in nwell,所以在debice map里,就把C2 映射到了库里有的n33。但是好像不对,lvs报错,这样的,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20-11-06):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24-05-23):
同样的问题,求教

网友:
nwell中不可能有nmos,应该是deep nwell,管子叫n33_dnw_ckt或n33_dnw_4t_ckt

网友:
看model 文件夹的文档  nmos in nwell 是可变电容  Device Types:MOS Varactors  Device:Thick-oxide MOSVAR (N+/ N-well) Model name:  pvar50_3t_ck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求教

看model 文件夹的文档  nmos in nwell 是可变电容  Device Types:MOS Varactors  Device:Thick-oxide MOSVAR (N+/ N-well) Model name:  pvar50_3t_ckt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model 文件夹的文档  nmos in nwell 是可变电容  Device Types:MOS Varactors  Device:Thick-oxide M ...

感谢,我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