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的custom waveview的波形里如何查看具体的数据(不是近似的)

楼主(2017-10-14):
Hspice输出的波形是这样,用measurement tools打的点的Y坐标只能显示到小数点后两位,可是我需要的是后四位啊,如何能让其显示出这些曲线上的点对应的具体数值,我还要汇总到一个表格里呢~

网友A:
在菜单config->preference中可以设置数字的有效位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记得有export可以直接存成csv

网友(2021-06-12):
引用 网友A:
在菜单config->preference中可以设置数字的有效位数

谢谢,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