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低通滤波器仿真,急急急

楼主(2017-10-15):
在modelsim中对一个低通FIR滤波器进行仿真,判断功能是否正确。输入的混频信号只能用MATLAB生成吗?或者是否有更简单快捷的方法能够直接在modelsim仿真中判断是否完成了滤波?

网友(2017-12-18):
回复 楼主:

   modelsim并没有有效的措施可以对滤波结果进行查看,matlab这方面优势很大,两者结合是完成验证功能的最佳方式。
另外,matlab的入门并不难,估计两天时间你就能完成并理解最基本的验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