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专家virtuoso IC617 工具栏字体怎么调节谢谢

楼主(2017-10-15):
工具栏字体太小

工具栏字体太小

楼主:
工具栏字体太小了 请问怎么调节啊 谢谢了

网友:
CIW-选项-字体里面可以改

网友A:
可以于 .cdsinit 定义 hiSetFont:
for example,
       hiSetFont("ciw" ?size 16)
       hiSetFont("label" ?name "Open Sans" ?size 16)
       hiSetFont("text" ?name "Open Sans" ?size 16)

其中:
     ?name:
字体名称
     ?size: 字体大小

Notes:
Starting with IC6.1.7, XFonts are no longer supported in in the user interface (hi*) function. XFonts have been replaced by TrueType fonts.
Type the following Linux command for view the list of fonts available on your system:
       fc-list | sort | more

网友(2017-12-01):
回复 网友A:

   亲测有效,学习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8-01-05):
回复 网友A:

可行,改了方便好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改了出问题。。仿真时选择psp仿真时窗口显示warning,造成error
*WARNING* width and height attributes must be positive integers:
*WARNING* (stringStruct@0x16615710 (408 420) (-8 17) 0)
*WARNING*
format: list(r_field x_xpos:x_ypos x_width:x_height [x_promptWidth])
*WARNING* hiAddFields: invalid field description in fieldList
*WARNING*
     Field adding ABANDONED
*Error* unknown: Runtime stack overflow caused by too deep recursion. Decrease the call stack level.

楼主(2018-04-08):
非常非常感谢 这里大牛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2018-06-01):
多谢分享,很实用!

网友(2018-12-16):
学习了,谢谢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20-02-20):
引用 网友A:
可以于 .cdsinit 定义 hiSetFont:
for example,
       hiSetFont("ciw" ?size 16)

我试了为什么提示语法错误。

网友(2020-07-06):
太有效了,太棒了!!!!解决了我眼睛不好的烦恼

网友(2021-03-15):
有效果,13.3寸的电脑,那个小字差点逼疯我

网友C(2021-05-26):
各位大神,调整完了字体后,ADE L窗口工具栏后面的选项折叠了,窗口的大小能设置吗?

楼主:
非常感谢 大家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于 .cdsinit 定义 hiSetFont:
for example,
       hiSetFont("ciw" ?size 16)

感谢  亲测有用

网友(2021-11-14):
引用 网友A:
可以于 .cdsinit 定义 hiSetFont:
for example,
       hiSetFont("ciw" ?size 16)

亲测有效,谢谢

网友(2022-01-23):
舒服了!眼睛终于救过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神,调整完了字体后,ADE L窗口工具栏后面的选项折叠了,窗口的大小能设置吗? ...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调完字体后重叠了。

网友(2022-05-10):
引用 网友D: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调完字体后重叠了。

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可以把字体从11慢慢设置到16,就不会出现重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调完字体后重叠了。

我也重叠了。。。。。。。。。。。。。。

网友F(2022-06-17):
引用 网友E:
我也重叠了。。。。。。。。。。。。。。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您好,请问在ciw 调整了字体之后,ciw就再也起不起来了,怎么恢复默认设置

网友G(2022-10-02):
引用 网友F:
请问解决了吗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用函数,但是调完之后格点怪怪的,而且调大了之后字体会重叠       hiSetFont("ciw" ?size 16)
       hiSetFont("label" ?name "Open Sans" ?size 16)
       hiSetFont("text" ?name "Open Sans" ?size 16)

网友:
谢谢,我的调完之后也是字体会重叠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D: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调完字体后重叠了。

同问

网友(2023-11-30):
亲测有效, 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