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有的时候layout XL不能显示飞线?

楼主(2017-10-16):
有的时候只要双击电路上的线,会自动显示版图上面对应的位置的飞线,
但有的时候不行,只能够找到对应的器件。请问是哪里有开关吗?
我在connectivity的nets这里找到show selected incomplete nets,
但是和我要的功能有点区别,
他是选择了器件以后会显示和他有关联的所有飞线,
但我要的是双击电路中的一根线以后只显示这一根飞线。
请问究竟要在哪里设置的呢?

网友:
没有的话会不会是连接关系没有识别到呢,我也遇到过,但是以为是某些连线失联了造成的就没管过

楼主:
有的时候打开来就有了,但有的时候没有,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我用 ctrl+shift+w 就有飞线,用 P 就没有飞线

网友(2024-07-11):
请问后面解决了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