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 64bit系统安装modelsim,缺少libXext.so.6

楼主(2017-10-16):
有在ubuntu 64位下面成功安装modelsim 10.2c的吗?
已经把系统下面32位兼容的库都装了,还是找不到libXext.so.6的错误:
Using Java version 1.6.0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home/chendong/mgc/install.ixl/JRE/lib/i386/xawt/libmawt.so: libXext.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untime.load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System.load(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untime.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System.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sun.security.action.LoadLibraryAction.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楼主:
网上搜索的方法都试了,有很多都是找不对应的lib,modelsim的安装向导install.linux又都是32bit版本的,有安装成功的,麻烦告知一下linux的版本和对应的解决办法

网友:
你就不能apt-cache search一下?
root@portal:~# apt-cache search libXext
libxext-dev - X11 miscellaneous extensions library (development headers)
libxext-doc - X11 miscellaneous extensions library (documentation)
libxext6 - X11 miscellaneous extension library
libxext6-dbg - X11 miscellaneous extensions library (debug package)
libxmu-dev - X11 miscellaneous utility library (development headers)
libxmu6 - X11 miscellaneous utility library
libxmu6-dbg - X11 miscellaneous utility library (debug package)
libxmuu-dev - X11 miscellaneous micro-utility library (development headers)
libxmuu1 - X11 miscellaneous micro-utility library
libxmuu1-dbg - X11 miscellaneous micro-utility library (debug package)

要装的话
dpkg --add-architecture i386
apt-get install libxext6:i386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一直没怎么用过linux系统,这次是为了装modelsim和verdi的联合仿真平台,才开始捣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算了,顺便把其他包也给贴一下吧
lsb
libelf1:i386
libtiff5
libxp6
autoconf
libfreetype6
libfreetype6:i386
libncurses5
libtiff5
libtiff5:i386
libmng1:i386
libx11-6
libx11-6:i386
libxext6:i386
libxi6:i386
libxrender1:i386
libxrandr2:i386
libxss1:i386
libsm6:i386
libxft2:i386
g++-multilib
build-essential

网友(2018-05-31):
回复 网友A:

   你真是太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