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7-10-16):
设计了一个简单电路时调用了analoglib里的symbol,仿真时出现未定义该原件,老师说我使用analoglib的器件就要用analoglib里的spectre而我却只有IBM的,新手小白求助如何解决。

楼主:
我叙述的是有问题吗。。

网友:
建议把电路图, 网表, 和仿真错误信息都贴出来, 才好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是一个反相器

error

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出错信息说:nmos4和pmos4这两个模型没有定义; 建议打开这两个器件的属性编辑框(选中器件, 然后按q), 填入相应的model name及w, l的值. model name需要用模型库allModels.scs中的mos管模型;
另外vcc节点没有电压, 需要调用一个电压源接到vcc.

建议初学者先读读相关教程
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基于Cadence ADE
http://bbs.eetop.cn/thread-487380-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把mos管的model name 设置成了nch和pch,同时也设置了尺寸,还是同样的报错信息。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一个礼拜了,请您不吝指教。

网友:
打开网表看看, mos管的调用语句(格式如下)中模型名是不是已经变成“nch”,“pch”?
Mxx (d g s b) model_name w=? l=? m=?
如果是,那可以检查一下模型库allModels.scs的tt section有没有定义nch和p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model.scs里没有包含nch和pch的scs文件,我就把这两个文件添加到almodel里去了,结果仿真时出现了如下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试出来了

网友B(2020-08-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model.scs里没有包含nch和pch的scs文件,我就把这两个文件添加到almodel里去了,结 ...

楼主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找到almodel.scs的,我找不到这个文件

网友(2021-11-09):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找到almodel.scs的,我找不到这个文件

找到了吗 我也没有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