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 layout xl 如何在版图显示管子TEXT,多谢

楼主(2017-10-16):
请教高手 layout xl 如何在版图显示管子TEXT,多谢

网友:
论坛里面有类似的脚本的

楼主:
因该是个选项吧

网友:
ic6吗?试试在版图上按L(就是你正常打text的那个键)。然后选择auto。然后框选所有管子。试试看是不是全打上tex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