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帮助!!

楼主(2017-10-16):
屏幕快照 2017-10-15  屏幕快照 2017-10-15  屏幕快照 2017-10-15  请问为什么我Pmos 和Noms的长宽设置的不一样,出来的图形却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你这Parameter显示的total width 根本不是Finger和单支Finger width的乘积啊?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你的问题应该就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该怎么弄呢,我是新手,是库的问题还是我设置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设置total width 就行了吧,然后调finger

网友:
你的pdk中的器件函数调用没起作用,total width一直处于默认值,没有被刷新。可以试一下修改参数后来刷新。如果还是不行就是pdk的函数出问题了,去找相关的skill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