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 PT报告中的 ”sequential_clock_pulse_width” 错怎么修?

楼主(2017-10-16):
菜鸟求助: PT报告中的 ”sequential_clock_pulse_width” 错怎么修?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网友(2024-07-26):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出现了负值的情况,请问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2021-12-28):
看不到啊

网友(2018-09-19):
回复 网友A:

   正常情况下都是要修的,不用管的情况肯定存在,但是我没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师哥,有min pulse violation一定要修吗?还是有些情况可以不用管

网友:
clock_pulse_width这个插buffer就可以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虚心求教,为什么clock tree上的buffer太多会引起pulse width错呢?

楼主(2017-10-31):
回复 网友C:

原本就是用INV建的tree

网友:
clock tree上buffer用太多了,换inv..

网友:
report in STA to check details, usually:
1. fix transition;
2. check IP highest supported speed

楼主: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