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 layout xl clone用法,多谢!

楼主(2017-10-16):
请教高手 layout xl clone用法,多谢!

网友A:
请问clone是什么,表示没用过啊

网友:
具体怎么用,慢慢看virtuoso的help啊。

网友B:
先保证你要克隆的两部分在电路里面的管子属性是一样的,再在版图中删除要clone出来的部分,然后XL点击左下角Generate Clones,根据里面的选项就可以调出要克隆的那部分了

网友(2018-08-21):
绝对重磅啊  感谢分享

网友(2020-06-23):
引用 网友B:
先保证你要克隆的两部分在电路里面的管子属性是一样的,再在版图中删除要clone出来的部分,然后XL点击左下 ...

没看明白怎么用,

网友(2020-09-14):
感谢分享,学会了

网友(2021-08-23):
引用 网友B:
先保证你要克隆的两部分在电路里面的管子属性是一样的,再在版图中删除要clone出来的部分,然后XL点击左下 ...

非常感谢,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保证你要克隆的两部分在电路里面的管子属性是一样的,再在版图中删除要clone出来的部分,然后XL点击左下 ...

感谢分享,在版图上删除要clone出来的部分这个操作很重要

网友:
学会了,感谢!

网友(2022-06-02):
我用了Generate Clones之后为何没有family关系呢?

网友C:
感谢~刚学会用了一下,配合group使用效果更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刚学会用了一下,配合group使用效果更佳

怎么用?还是不太会

网友(2023-05-10):
xl抓取stdcell后保留有连接关系的一组,其他删掉,做成group,然后点击左下角第三个,然后再配合E以及align调正cell的顺序。

网友D:
B站有个up教过这个, 是很好用,电流镜啥的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不适合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B站有个up教过这个, 是很好用,电流镜啥的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不适合我 ...

请问是哪个up,想学习一下

网友:
能具体点?

网友E(2024-03-16):
1,打开XL 2,调入所有device 3,打开Generate Clones窗口 4, 点击电路图的你想要clone的那几个device 5,点击Generate CLones窗口的Update From Selected 6, 再点击电路跟第四步相对应的其他的连接关系一样的device ,勾上Selected Set Only 7, 点击Search 8, Select All 9, 点击layout上任意一点, 10,成功clone

网友(2024-04-17):
引用 网友E:
1,打开XL 2,调入所有device 3,打开Generate Clones窗口 4, 点击电路图的你想要clone的那几个device 5,点击 ...

感谢大神!写得简单明了,一举成功!

网友(2024-07-17):
引用 网友E:
1,打开XL 2,调入所有device 3,打开Generate Clones窗口 4, 点击电路图的你想要clone的那几个device 5,点击 ...

网友(2024-09-26):
引用 网友B:
先保证你要克隆的两部分在电路里面的管子属性是一样的,再在版图中删除要clone出来的部分,然后XL点击左下 ...

大佬牛逼

网友:
还是更习惯去define instance再modeg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clone是什么,表示没用过啊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B:
先保证你要克隆的两部分在电路里面的管子属性是一样的,再在版图中删除要clone出来的部分,然后XL点击左下 ...

谢谢,简单一两句话说表达的很清楚,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