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在tt 和 ss 周期是1.6倍的关系,这正常吗?

楼主(2017-10-16):
如题:振荡器在tt 和 ss 周期是1.6倍的关系,这正常吗?

网友:
是指启动时间,还是时钟的周期??
如果是时钟的周期,算合理。你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周期,结构的话是张弛振荡器。那实际做出来因为工艺的偏差大概会有多少误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工艺的准确度了,如果不是tsmc这种牛逼工艺,实际做出来可能真有这么大的偏差

网友:
正常,R的变化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corner就应该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