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sv验证

楼主(2017-10-16):
sv验证初学者,在module中定义三个task,在第三个task中要求前两个task的ready信号变低便停止仿真,该怎么设计?

网友:
是两个task的ready同时变低还是一前一后以最后一个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前一后,以后一个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在该task中使用@(negedge sencond_signal_negedge);
在main_phase中,该task完成后进入seq_item_port.item_done();
这样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