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error browser里detail route出现diff net spacing怎么修改?

楼主(2017-10-17):
error browser里错误总是好多。

网友:
解DRC:增加route max iteration次数,数量少的话把有问题的delete重route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只有两个的话,可以直接手动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不过以后要需要再routing的话,注意看tool会不会又帮你恢复原样。

楼主:
回复 5# star_04031101 发现我手动改都改不好谢谢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就是普通的 DRC,有什么 手动改不了的,完全可以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了下改via的属性,或者挪动via,不过都不行,就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网友:
简单粗暴:先remove_net_routing, 再route_zrt_eco,费点时间...

网友(2018-04-12):
回复 网友D:

   谢谢 !很有帮助

网友(2021-01-05):
route_zrt_detail -inc true 有可能去掉。

网友(2022-11-18):
remove后重新route 还是会出现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