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at调制器是什么?

楼主(2017-10-17):
最近开始学习FN PLL 里面涉及到SDM,但是看了一些资料也没有搞明白SDM到底是什么?输入输出是什么?请大神指点,或者提供一些入门级的资料,谢谢啦

网友:
    deltaSigma or sigma-delta 是使用over sampling 方式 把信号切高频去.
noise shaping 会降低noise ,须要一个 modulator (1bit 比较器)
输出变0/1/0/1 後在使用 digital filter 降回来 .
因为 over sampling 一般用 audio 如一般 22K   over sampling  maybe 是 1Mhz .
很多架构  还有SDM 多少阶.

SDM 须要後面 digital filter

网友:
是个屌爆了的东西。。。

网友:
最近刚好也在学习delta-sigma modulator的东西,希望大神可以解答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答呀,还想再问一下,SDM的输出为什么会有负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