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动态比较器的offset如何仿真

楼主(2017-10-17):
    对于动态比较器(SA,Dynamic Latch等)的offset的仿真方法一直存在疑问,希望能得到前辈们的赐教。下面是我的一些见解:    对于静态比较器的仿真方法,可以从offset的定义出发,采用DC sweep的仿真方法,注意不是tran,然后观察输出结果发生翻转时的输入电压差。

对于动态比较器,目前看到的方法有:

1、和静态比较器的原理类似,不过是采用tran仿真,输入一个ramp信号,观察输出发生翻转时(或者-0.5clk时)的输入差,采用value cross方式,但是理论上这种方法存在最大±0.5clk+比较时间的偏差问题(理论上最大偏差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实际是否也是如此?)。采用此方法得到的offset只有几个mV,但是看到paper上的数据一般都是几十mV量级。

2、Reference:methodology for the offset-simulation of comparators(designer guide)这种方法采用开环的方法,原理上类似ADC的码密度法:以一个已知概率的信号作为输入(斜波或者三角波),然后根据仿真测试结果计算出实际的概率,进而反推出比较器的offset。采用此方法对于不同斜率的ramp信号(不同step)得到的offset大不相同,随着step的减小,offset越来越大

3、Reference:

IEEE_2005_A simulation method for accurately determining DC and dynamic offsets in comparators,这种方法采用闭环的方法,原理上类似于SDM。具体的testbench如何搭建及仿真我还没有做。

4、Reference:IEEE-2014-Closed-loop Simulation Method for Evaluation of Static Offset in Discrete-Time Comparators,这种方法原理上和上面的差不多,但是会大幅度降低仿真的时间,因为其采用了类似于SAR的二进制搜索算法。具体的testbench如何搭建及仿真我还没有做。

不知道前辈们是如何仿真动态比较器的offset的,欢迎赐教。谢谢啦!附件是这几篇paper。

Closed-loop Simulation Method for Evaluation of Static Offset in Discrete-Time Comparators.pdf (383.84 KB , 下载次数: 1270 )

A methodology for the offset-simulation of comparators.pdf (124.63 KB , 下载次数: 1509 )

IEEE_2005_A simulation method for accurately determining DC and dynamic offsets in comparators.PDF (355.94 KB , 下载次数: 1108 )

网友A:
记得原来的做法是输入一个半大不小的固定dc值,然后跑tran的mc,统计0/1的概率,然后拟合出来offset的sigma;

补充内容 (2024-3-22 08:21):
描述有误;
tran仿offset:输入加ramp,跑tran的mc仿真,统计翻转时输入电压即为offset分布;
tran仿noise:输入加小dc,跑tran仿真,开tran noise,统计0/1概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那感觉和第二种方法差不多,谢谢啦

网友(2018-11-13):
louzhu 确实会总结 谢谢

网友(2019-05-01):
说两点个人的看法:
1 Achim Graupner的方法(方法二)和码密度有本质区别,码密度法的核心是输入正弦信号,从输出码偏离理想正弦信号的概率分布来测inl,码密度法的目的在于用不精确的正弦信号源去得到一个精确的inl测试结果。而Achim Graupner的方法则是通过用精确的斜坡信号去测多个不同的比较器,然后估计offset的分布和均值。Achim Graupner的文章利用的实际上是正态分布里的一个概念z-score,只不过本人没有提出来是利用z-score而已。
2 斜坡信号的步长对offset的测量是有影响,但offset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近似的)定值,但是不能说步长越大offset越大,而是步长不够offset就测不准,步长足够小时offset基本是个定值。

网友:
谢谢分享!我还想问问针对第二种方法,有没有推荐的ramp step大小?

网友(2020-04-09):
步长的问题在DC仿真中表现的非常明显

网友:
总结的好 谢谢

网友:
学习了,我感觉第三种方法好点,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0-07-24):
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2020-10-19):
怎么感觉统计0/1概率那个方法,跟测noise差不多

网友:
第一种吧,可以把斜坡斜率改小减小误差

网友(2021-02-02):
楼猪么么嗒

网友(2021-08-04):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2022-04-06):
非常感谢, 最近也把这些论文都看了一遍, 正准备开始跑仿真, 希望各种办法都能给出一个相近的结果。我会跟帖

网友(2022-10-30):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最近也把这些论文都看了一遍, 正准备开始跑仿真, 希望各种办法都能给出一个相近的结果。我会 ...

老哥能分享下你的仿真新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记得原来的做法是输入一个半大不小的固定dc值,然后跑tran的mc,统计0/1的概率,然后拟合出来offset的sigma ...

确实,工业界都这么干的,打个比方

比如输入 -10mv,  1000个数中, 990个0, 10个1,
然后输入-5mV,    1000个数中, 800个0, 200个1,
然后输入-2mV,    1000个数中, 700个0, 300个1,
然后输入-1mV,    1000个数中, 600个0, 400个1,
然后输入 0mV,    1000个数中, 500个0, 500个1,

然后x-aixs: 输入电压,
y-axis: 0/1的比率。

这样可以拟合出一个sigma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工业界都这么干的,打个比方

比如输入 -10mv,  1000个数中, 990个0, 10个1,

请问virtuoso中有处理这种数据的功能吗

网友:
用的第一种方法

网友(2023-07-17):
ADC动态比较器仿真 mark

网友D(2024-03-21):
引用 网友A:
记得原来的做法是输入一个半大不小的固定dc值,然后跑tran的mc,统计0/1的概率,然后拟合出来offset的sigma ...

这个是仿真比较器noise的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仿真比较器noise的方法吧?

你说的对,这个做法的确不对;
我去把回复修改一下;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A:
记得原来的做法是输入一个半大不小的固定dc值,然后跑tran的mc,统计0/1的概率,然后拟合出来offset的sigma ...

学习一下

网友(2025-05-09):
43楼说的这种方法,跑MC的时候,需要有结果才能行,没结果就直接erro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