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锁相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10-17):
如图,锁相环的LF和VCO之间接了这么一个电路,请问这部分电路有什么作用?除了增加它的输出阻抗,还有什么作用?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顶一下,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好像电路画得不对

网友:
能增加输出阻抗吗? 上面是个diode管

网友:
LPF 后是一个 V to I 转换,电流镜像到 CCO

网友:
最好是贴下VCO的电路,有可能是用来减小电源电压对频率的影响,提升psr

网友:
可能是提高DC电平,让VCO可以震在更高频率。 还是贴一下VCO电路吧,否则都是瞎踹。

网友:
1.从电压到电流的转换,通过调节偏置电流来调节振荡频率
2.用运放隔离VCO耦合回来到LPF的噪声

猜的

网友:
除了隔离,还有一个作用。
LPF输出的电压转化成电流是1st order, 再把电流转化成电压,是通过PMOS diode转化,是一个平方的关系。
可以通过调整R, 以及W/L的值,来减小vco控制电压的幅度。 --〉减小spur

网友:
你数据率是多少?是Ring 还是LC?如果是ring用在高的数据率,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这个模块可不可以理解为gain boost 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VCO是一个环形振荡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频率为16M,是ring VCO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哪里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有V to I的功能,我看了一篇类似的文章,但是那个运放有什么作用?感觉这个模块是V-I转换跟Replica Biasing模块的综合,这是我在文献看到的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不知道呢,我觉得它跟gain boost结构有点像,所以认为能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VCO就是一个简单的环形振荡器,楼主说能提高psr,请问如何提高呢?我把VCO的大致结构帖下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果没有这个跟随器,当电源电压变化时,VLi需要环路来调节。加上后VLi 是跟随电源电压变化的,自然提升了psr。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可能,因为我只要它工作在16M。你看后面的楼,我帖上了VCO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是通过调节源随器,调节R上电压,来调节支路的电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什么意思?鄙人不才,麻烦请说详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VL1为什么会跟随电源电压变化?它应该是由电阻和电阻上的电压决定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下边定电流,上边是VDD减去一个VGS,VDD变化时,VLi就跟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