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中report_lib error 问题!

楼主(2017-10-18):
最近更新了dc 到2016 ,考虑到DC 和library compiler 分家了,所以也安装了lc compiler 2016,但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
当dc  run report_lib的时候,还是报如下错误:

error :  the report_lib failed to run, check the installation of library compiler

但是我lc_shell是能正确 run的,那么上面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是DC2016和LC2016不兼容的问题,还是必须在DC 中设置什么命令才行?

谢谢!

网友(2018-04-04):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有2015的library compiler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2015的,不过有2016版,lib_compiler_vM-2016.12。论坛里应该找得到,我就是在论坛里下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我也有这个,但是redhat报缺库。我用2014,报license故障。。你的2016能正常使用么,你用的哪个license?

网友C(2020-01-06):
麻烦能发一下2016的lib_compiler吗

网友(2023-03-31):
您好,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能发一下2016的lib_compiler吗

这个可以在论坛上搜下,或者我手里有,发给你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