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nmos传输特性

楼主(2017-10-18):
源代码

源代码

仿真图

仿真图

楼主:
请教为什么仿真出来的传输特性曲线方向相反,虽然知道这个和仿真认为的方向有关,但是强迫症想知道代码怎样修改可以变为正向的。谢谢

网友:
.probe ids=par('-i(vvds)')

楼主:
回复 3# david_reg 好的,我试试,谢谢啦~

网友(2018-08-01):
你这是smic的40 model吧

网友:
学习一下,MOS仿真

网友(2018-09-15):
win7的怎么搞啊,谢谢

网友(2021-10-10):
你probe后面不跟参数?不会报错  Syntax error while using .print/.probe, missing output variable. Line igno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