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ad_vcd -strip_path ... x.vcd

楼主(2017-10-18):
read_vcd -strip_path ... x.vcd

上面指定的路径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不懂 什么意思?

网友(2020-01-06):
您好,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指的是在design中的层次结构。

网友(2020-08-24):
strip_path 指定当前实例化的设计层次;大多VCD生成都是根据testbench跑出来的,设计者会加个test/testbench的wrap; 你会在vcd里看到Module看到 $scope module test $end的类似字样; 那么你的strip_path就写为 -strap_path test/XX, XX代表你真正的设计层次,比如TOP, ASIC_TOP

网友:
-strip_path指定当前实例化的设计层次; 大多仿真时,都加testbench作为test wrap, 所以你会看到VCD有 $scope module test $end的字样,test就是你的TestBench; 所以你的-strip_path 可以写为 test/XX , XX代表你的设计层次,比如TOP, ASIC_TOP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