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各路大神好,请教一个时钟分频的问题,不胜感谢!

楼主(2017-10-18):
遇到的问题是:
        时钟A,经2分频后产生时钟B,二个时钟上升沿对齐时刻,NC仿真器做前仿时,不认为是同一个时钟沿,导致A时钟下的信号C不能被时钟B上升沿准确的采样,
        这个需要做什么设置么?

        由于信号比较多,简单的延时C 信号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__       __      __      __
A:    __|    |__|   |__|    |__|    |__
                        ____
C:     ________|        |__________
             ____            _____
B:    __|        |_____|         |__

网友:
在哪里做的2分频?

网友:
A时钟下的信号C不能被时钟B上升沿准确的采样,这个C信号本身是受A时钟控制的吗?

网友:
养成良好代码习惯。
对于正常的数据或者控制逻辑, 用
always@(poseclk clk or negedge rstn )
    if(~rstn)
            a_reg <= `CK2Q 1'b0;
    else
            a_reg <= `CK2Q  a;

而对于二分频时钟,由于需要和源时钟balenced, 后端CTS的时候,会尽量保证二分频时钟和源时钟没有skew。 因此在二分频时钟这里的always 块中的赋值不要加`CK2Q 即可。

这样的写法,比较符合电路的实际行为。仿真就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2017-12-14):
应该是二分频时钟时候non-blocking assignment造成的delta delay问题. 用blocking assignment做二分频时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考虑到不同走线的网络的问题,当然有可能采不到这个信号了

讲讲你想实现什么,我们帮你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