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文件无法载入,求解

楼主(2017-10-18):
本人第一次使用virtuoso,按照视频设计了一个反相器,版图画好后在做DRC时无法载入文件,弹出错误窗口 Format error encountered in runset file "/home/VLSI_course/stu8/digital_cmos/calibreDRC.rul":missing colon on line 1.The file is probably not a runset file.
别人能打开此文件,但自己不能打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有人能解答,谢谢了

DRC弹错

DRC弹错

网友A:
这里是load runset的地方,不是load rule file 的地方,
你第一次用runset这里不用选直接跳过就好了,
然后再你截图哪里的DRC rules File里面填入rule file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开始接触CALIBRE 的时候都是用的脚本跑,用图形界面跑不觉得很复杂的吗?特别是LVS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是个新手,能分享一下你的视频资料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不能早点回复很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virtuoso画的电路图和版图,之后用里面的calibre部分来跑DRC和LVS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视频资料啊,你们公司一般都会有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感觉用命令行会更加方便,对option的控制会更加直观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公司没有,公司现在也没有人会做集成电路,我是自己一个人在自学

网友(2019-05-27):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load runset的地方,不是load rule file 的地方,
你第一次用runset这里不用选直接跳过就好了,
然后 ...

我跟楼主一样也是显示那个有问题,点了ok以后 弹出licensing error,而且必须经过这些步骤,要不然页面就自己关闭了,

网友(2022-04-18):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主有解决掉吗?

网友:
亲,所以是怎么解决呀这个问题,求教一下

网友(2023-06-05):
runset文件是配置文件,并不是rule文件,它包括了rules文件路径,input/output的路径等等,文件后缀一般是.runset;
而rule文件才是真正的验证文件,后缀一般是.drc

出现那个错误是因为你把应该load的.drc文件选成了.runset文件。

网友(2023-07-10):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load runset的地方,不是load rule file 的地方,
你第一次用runset这里不用选直接跳过就好了,
然后 ...

runset是什文件?内容和格式什么样的?一般放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load runset的地方,不是load rule file 的地方,
你第一次用runset这里不用选直接跳过就好了,
然后 ...

不选runset文件。弹出Licencing Error,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Calibre Interactive

Calibre没有破解成功吗?用的是网上集成好的Cadence virtuoso 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