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型FPGA做ESD放电试验时会不会发生类似单粒子效应的配置存储器的翻转

楼主(2017-10-18):
如果对SRAM型FPGA 进行ESD试验,仅通过空气放电,不对引脚放电,电磁脉冲能否像单粒子一样使配置存储器(Configuration Memory)发生翻转呢?比如用ESD发生器做试验,用±15KV对市面上FPGA进行空气放电~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集思广益。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高能粒子才能使SRAM翻转,高电压的ESD只能击穿PAD esd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就是不知道ESD的电场脉冲能不能影响到SRAM里面的MOS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