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工艺中DN层与TB层的详细差别

楼主(2017-10-18):
求工艺中DN层与TB层的详细差别,求专业解答

楼主:
掺杂浓度分别为多少?结深分别为多少?基于典型工艺

网友:
DN的浓度低,TB的浓度高,另外,DN的深度比TB深,DN一般用在中高压器件中,TB应用在低压器件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0.18工艺的DN是低压模拟用的 高压用的HN 至于TB应该没有高低压区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