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ynq调试时出现Error opening JTAG UART @ localhost:-1

楼主(2017-10-18):
用zedboard开发板,软硬件调试led灯,SDK调试出现以下错误:
console窗口显示信息:
Error opening JTAG UART @ localhost:-1

SDK log 显示的错误信息如下
16:02:49 ERROR    : Unexpected error while opening JTAG UART: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Error while opening JTAG UART server: MDM Uart NOT Present in the System
Could not detect MDM peripheral on hardware. Please check:
    1. If FPGA is configured correctly
    2. MDM Core is instantiated in the design
    3. If the correct FPGA is referred, in case of multiple FPGAs
    4. If the correct MDM is referred, in case of a multiple MDM system

    at com.xilinx.sdk.targetmanager.internal.TM.startJTAGUARTServer(TM.java:951)
    at com.xilinx.sdk.debug.core.internal.comm.JTAGUARTStreamsProxy.<init>(JTAGUARTStreamsProxy.java:32)

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怎么解决?

网友:
Zedboard上不是有串口吗?用什么JTAG UA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 the Console window, you may see the message:

Process STDIO not connected to console.

If you'd like to see UART output in this console, please modify STDIO settings in the Run/Debug configurat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connect the STDIO to the console, perform the following steps:

1. Right-click the project in the Project Explorer  and click Properties.

2. Select the launch configuration that you wish to modify and click the Edit button, or create a new launch configuration.

3. Under the STDIO Connection tab, check the box next to Connect STDIO to Console and then chose the correct COM port. Set the BAUD Rate to 115200. Click OK. Then click OK to return to the SDK. Follow the steps to run the binary again. This time you should see the STDIO in the console. If you do not see the STDIO in the console, you may need to reload the .bit file or restart your compu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上有,是我配置不对,后来修改配置后可以了。

网友(2017-12-28):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要怎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