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问题

楼主(2017-10-19):
新手一枚,最近在学习power,IR drop、功耗和EM,之前只用补strip、加decap来fix IR

但是功耗和EM没有修过,求各位大神讲解一下~
另外,pad open是解什么的?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我也刚学到IR,想问下如果postroute后出现IR问题,是不是要重新回到floorplan啊?求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得具体看吧。
如果是局部有问题且有修正的空间,就不用退回;
如果是大面积有问题,那就说明是电源网格的规划有问题,应该退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