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RC安装问题

楼主(2017-10-19):
安装好EXT152后,virtuoso菜单栏有QRC选项,点击“Run Calibre-Quantus QRC”出现Calibre QRC license is not available的错误,请教大神,是不是因为我的Calibre版本太低?我的Calibre是2013版,Cadence是IC5141。

网友:
我08版的都能用,是你的license没有相关featu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是不是我的Calibre没有包括qrc的feature?我单独启动qrc是可以成功的。

网友:
单独启动都成功的话说明license本身没有问题,看看环境变量中是不是有多个LM_LICENSE_FILE冲突了,calibre的最好用MGLS_LICENSE_FILE定义license路径,cadence的 CDS_LIC_FILE ,如是LM_LICENSE_FILE可按照如下格式定义setenv LM_LICENSE_FILE  XXXXLM_LICENSE_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就是环境变量的定义冲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气了

网友(2019-09-24):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EXT152怎么安装,我是个小白,实在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