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SRAM的读问题

楼主(2017-10-19):
如果不顺序读取SRAM中的数据,读地址大家一般是怎么产生?

网友:
总会有一个公式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说是无规律跳跃式的取100个数据呢

网友:
可以利用"雜湊",上網路上查一下就可以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hash 也是有公式的呀。

网友:
再麻煩你去查查"線性同餘法":Xn+1 = (a Xn + c) mod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