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学习Perl需要的软件

楼主(2017-10-19):
本人今年毕业进入公司,因工作需要学习Perl,买了本骆驼,但是没有软体实操很痛苦,学习语言不就是边学习边动手么?我百度了几个Perl工具不会用,打开软件不知道怎么用它开始编辑,有没有像学C语言那么学习用的软体,直接新建然后开始编辑了,这个真的用不来,百度了办法说什么用TXT写,然后丢里面跑,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丢进去,有没有大手帮帮我!感谢,比心!

网友:
试试这种图形化perl调试工具
http://www.cnblogs.com/baiyanhua ... /11/09/1730726.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步,安装perl,去www.perl.org下载。如果是windows下载activeperl或者strawberryperl。如果是linux服务器,很可能已经自带perl了。
    第二步,用你熟悉的编辑器写代码,比如notepad,gvim,emacs,nano等等
    第三步,把上面写的脚本保存成.pl的后缀名,例如a.pl
    第四步,win+r运行windows的cmd命令行,cd到你的脚本目录,然后perl a.pl
    如果是linux,就在terminal里运行perl a.pl

    一般写perl脚本并不需要像visual studio那样的ide软件,当然也没有很好用的perl IDE。

    调试方法: 一般用print打印些变量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单步调试加-d选项,例如perl -d a.pl
    可参照下面的链接http://m.blog.csdn.net/pendle/article/details/5780842

    建议是初学者多用print,多直接分析代码。

网友:
linux 一般都会有,可以用“whereis perl”命令看看perl的安装目录

网友:
赞3楼第二步,学习语言就是学习语言,不要太过纠结于编辑器或IDE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啥学perl? IC基本就是处理文本吧,自动化流程,直接用python就好了,perl会读即可,不过perl的可读性太差,自己写的都不知道用来做什么的。python不仅简单还能完成perl不能完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