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小问一下众大神,怎么去计算pcie的symbol time是多少时间?

楼主(2017-10-19):
因为在不同rate下传输速率不同。并且还有8b/10b和128b/130b两种不同的译码方式。怎么去衡量1symbol time=1 ns之类的这种对应确定时间的指标呢。想知道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在不同的rate下。

网友:
one symbol time = 8*UI
pcie1.0, UI=400ps
pcie2.0, UI=200ps
pcie3.0, UI=125ps

楼主:
回复 2# MElik003 pcie 协议里面ui是个时间概念??ddr协议里面没记错的话指的是最小的传输单元。又疑惑了。。。汗

网友A:
回复 楼主:
The period of time required to place a Symbol on a Lane (10 times the Unit Interval when using 8b/10b encoding and 8 times the Unit Interval when using 128b/130b encoding).    所以说G1/G2 是8xUI, G3/G4是10xUI

Unit Interval, UI Given a data stream of a repeating pattern of alternating 1 and 0 values, the Unit Interval is the value measured by averaging the time interval between voltage transitions, over a time interval long enough to make all intentional frequency modulation of the source clock negligible.
   G1 跑在2.5G,所以UI=0.4ns
   G2      5G                  0.2ns
   G3      8G                  0.125ns
   G4     16G                  0.0625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20-10-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The period of time required to place a Symbol on a Lane (10 times the Unit Interva ...

是不是弄反了,symbol time : Gen1/2 是 10 * UI, Gen3/4 是8*UI

网友(2024-07-17):
同意6楼的朋友,我也觉得是反了。
gen1/gen2用的8b/10,10个UI才发送1个byte,gen1/gen2应该是10UI才是,而不是8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