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后端PEX验证报错,文件中这一行该怎么改?

楼主(2017-10-19):
版图后端PEX验证报错,找到了文件中的这一行,请问前辈们这该怎么改?

网友:
哪一行 ? 看起來是少了 rules 這個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一句,include ./rules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執行時 目錄下沒有那個 file
    找出那個 file 在哪 , 用絕對路徑方式加上去 ,

网友:
相对路径识别不了,自己加绝对路径上去。

网友:
应该是路径没有找到。

网友:
路径问题

网友(2017-12-21):
修改文件、把电阻和电容文件的绝对路径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include前面的 . 可以不加吗?
看看 ./rule 这个文件存不存在

网友:
缺include tech.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