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ainboost amp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10-19):
'1.主框架和辅助放大器全部采用折叠结构,也就是最经典的结构。
2.主运放73db,10Mhz,PM83deg.负载1pf ,管电流20u
3.p型辅助运放 75db,20Mhz,PM 83deg.负载1pf ,管电流20u
4.n型辅助运放 65db,20Mhz,PM 55deg.负载10pf,管电流100u

我想问下,为什么我放出来的相位裕度图是飞的。下面上图,求指点。

网友:
和你辅助运放结构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N-型辅助放大器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辅助运放的带宽和主运放的极点估计有点问题,但是我查资料,是满足的。很尴尬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吗?为啥辅助运放电流比主运放大,负载也比主运放大,设置不合理啊。主极点比1Hz还小。。很奇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写错了,主运放电流100u,辅助20u,负载太大了用的10p,所以导致1hz.现在找到问题了,是辅助运放的n型有问题,但是我按书上的要求,辅助运放带宽应大于主运放-3db带宽,小于主运放第二非主极点。但是结果还是上图,相位图还是向上飞的。

网友:
你要考虑到,为何你的初始相位

楼主:
回复 6# 苍雪之天辅助运放不加负载是180,加了就变了

网友:
是不是要用差分输出去除以差分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找到原因了,n型辅助运放接成了正反馈,所以才导致相位向上飞的。

网友(2021-10-26):
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