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sentaurus2013安装建立新project无有效SWB路径问题

楼主(2017-10-19):
我刚刚找教程破解成功了sentaurus2013 但是运行时新建project,再保存时显示/home/STDB is not a valid SWB project directoy   我已经在bashrc里面配置了STDB的路径了啊。。。求教各位前辈这要怎么办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求大神出来指导

网友:
我想我弄明白了,方法如下:
save的时候为新建的project在STDB路径中新建一个文件夹即可。project中包含了很多的文件,因此需要一个单独的文件夹来区分
如将new project保存为:/STDB/te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显示/usr/synopsys/STDB is not a valid SWB project directory

网友(2017-11-20):
回复 网友B:

你需要在你选择的文件夹后面再加上文件的名字例如/mosfet

网友(2019-08-20):
要自己对新建的project命名,这个软件有点儿和其他软件不一样的是,它没有默认的project名字,必须自己命名,不然就报错。

网友:
感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2019-11-19):
2017年的问题今年才有正确解签,哈哈,楼主估计早自己解决问题了。

网友(2024-05-10):
FAQ 呢, 直到今日也是盞明燈.  感謝樓上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