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大神分享 siliconsmart中文教程,可私发,必有重谢!

楼主(2017-10-20):
急急急!求大神分享 siliconsmart中文教程,可私发,必有重谢!

网友:
帮助文档看看,configure写好,netlist/model/reflib准备好,option设置完直接run就可以了。都是英文文档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安装的哪个版本?能不能分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明白config里面的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公司里面,没有办法分享,不好意思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doc里面的users_guide&get_started好好看看,再不行就把tutorial跑一遍就懂了。还是有问题的话把问题贴上来一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