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6,layout nets->mark 命令出错

楼主(2017-10-20):
查看版图时,使用connectivity->nets->mark 将版图走线点亮。
但是当我使用这个命令时,报错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Format is '%s-%s-%s-%s-%s-%s', argument #1 is nil"

请问有朋友碰到过这个问题吗?谢谢

BTW 换了一个工艺,可以使用此命令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在启动目录下找到.cadence文件夹/dfII/markNet。找到markNetOptions文件。这个文件的格式不对,你找找哪里不对,或者去别的地方拷贝一个覆盖掉原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搞定了,将同事的复制过来就OK了。。

(__)
/oo\\________
\ /     \---\
  \/    /  \  \
  \\_|___\\_|/  *
    ||  Y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