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通过写脚本清理多余的库

楼主(2017-10-20):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设计调了好几个不同的个人库 最后数据备份的时候我希望只保留一个非标准库(basic smic analogLib smic之类不用去改动) 如何通过写脚本完成这个。

楼主:
希望有写过相关脚本的能提供一个范本。谢谢!

楼主:
请脚本高手指点帮忙。

网友:
Library Manager复制的时候选择顶层,勾选层次化的copy。试试看,也许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谢谢!
SKIP libraries 填标准工艺库和BASIC库
COPY ALL Views选中
Update instances选中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