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求助

楼主(2017-10-20):
请各位大神帮忙,怎么在hspice中倒入库啊,我明白是用.lib和.include语句,但是:
1、应该倒入什么后缀的库,因为现在找不着库文件,有很多.lib和.mdl的文件,但是感觉都不是的。
2、导入库之后跟没导入库都能做些仿真,有什么差异啊,怎么知道是不是用到了导入的库
请各位帮忙

网友:
可以打开.lib文件看看, 有时候一个.lib文件会包含其他的.mdl文件, 找到那个调用其他所有文件的总的lib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面好多,都不知道该用那个,RF大部分是射频才能用的吧,看.lib文件,怎么知道里面包含的正是自己需要的呐,要的是包含MOS管参数的吗?

库

网友:
从文件命名看,大部分的规则是“工艺库名_器件名_版本.lib(mdl)”,这样的文件一般只是某个器件的库文件; 而“l65ll_v181.lib”没有这样,很可能这个文件是包含其他文件的,打开看看它是否用.inc或.lib调用了其他器件的模型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面并没有,怎么办?

网友:
就我的经验, 通常.lib文件会包含或调用.mdl文件, 另一个办法就是你用到哪些器件, 就把该器件对应的.lib文件加到仿真环境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他这个没有总的,就是要用哪个器件的,找到那个器件的.lib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这个可能。总的lib有点向这样的,也可以自己模仿写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不会写啊,还是入门水平呐,不过还是谢谢啦

网友(2018-04-08):
回复 网友A:

   前辈你好,我是一个学生,现在有一些关于仿真的问题,你可以加我的QQ帮一下忙么?2224706086,比较急,谢谢

网友:
用的工艺包太高级了,所以晕了… 入门学习,不如弄个.35以上平台的工艺包先练手,库文件没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