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和充电泵是一个东西么

楼主(2017-10-21):
为啥英文翻译都是charge pump?但是字条解释还不一样?

网友:
不同的东西,都是电荷泵;
PLL里面那个,负压/倍压那个

网友(2018-05-09):
其实都应该就是变压器,原来的电变成更高倍数的,电荷泵我是不太了解。耐酸碱泵,立式泵,磁力泵有所了解。苏州台合达专注研发更新耐酸碱泵,电镀过滤机。http://www.szthd.com.cn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广告苏不及防·。。

网友:
不是一个东西,PLL里面的charge pump更像是一个积分器,之所以这么叫应该是因为PFD出来的都是pulse,然后每一个pulse就是pump一定数量的电流。
而那种真正的charge pump,一般是指boost strap 电压到更高的值,更笼统地应该称为switched-cap circ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