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提取参数问题求解

楼主(2017-10-21):
icfb error

icfb error

PEX netlist

PEX netlist
请问各位,我的版图DRC和LVS都过了,然后提取版图参数的时候的netlist看上去也没有问题,但是在生成calibre的时候报了4个错误,分别是折叠的PMOS和NMOS前一级的B接到了后一级的G,求解这是软件的问题吗,怎么才能解决呢?谢谢各位!

网友:
我表示这个原理图我没看懂,更迷惑你的LVS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不是原理图,是提参后的Calibre。。。原理图就是个反相器,版图用的是原漏共用的结构,有源区有3根Poly,于是PEX应该是提取出三个并联的PMOS和NMOS才对。。但是现在Netlist和Hspice都是没问题的,但就这个Calibre报错,说我bulk和gate短接了。。。我表示很冤啊

网友:
你将版图放开点,应该是器件太近了,结果电路端口被迫重合在一起了。所以报错。

网友:
Calibre in的时候将放大倍数设置为小数(默认为1),即缩小,你目前报error原因是schematic中device太密了有overlap,导致了short,或者不要将摆放位置设置为layout location,改为array试试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就是calibre视图管子放大倍数的问题,把默认值该小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21-04-12):
麻烦问下,PEX提出的参数是管子组成的流程是什么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