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_vision没有图形界面

楼主(2017-10-21):
500资产
DC装好之后,运行design_vision无法显示图形界面,命令会自动结束。但是运行dc_shell和tmaxgui都可以。同样,通过dc_shell运行start_gui也不行。环境:RedHat Enterprise Linux 6 64位
         DC2012

希望有大神能够指教,多谢

网友:
试试把下面这句加到bashrc或者bash_profile之类的里面(跟配置的synopsys环境变量放一起就行)
            export DISPLAY=unix:0

网友:
dc_shell -gui
design_vision-xg

楼主:
已经解决了,改装Ubuntu系统装上了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