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如何修改DRC文件中最上层金属的定义?

楼主(2017-10-21):
DRC规则文件中定义最上层金属为M6,实际只用到M2,跑完DRC会报M3—M6金属密度的错,请问如何将DRC规则文件中的最上层金属由M6修改为M2?

网友:
看看 drc 文件 里面有option

网友:
ifdefine 開頭的

网友:
在drc文件中加入不想check的rule,可以不查这条rule
drc unselect check rule_name

网友(2017-12-13):
DRC主界面setup>environment里可以设置,建议存成runset,下次直接load

网友(2018-06-15):
同意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