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的AMS该怎么仿?IC5141

楼主(2017-10-21):
用cadence的spectre可以仿数模混合电路,但用AMS时就不成功,有没有大神会,求解答指导,谢谢,急(本人小白)

图1 伴随跑仿真时出现的
图2icfb-报的错
按上图中提示,看了下simulation里output log的错,如下图

楼主:
没人会吗

网友:
你按着这个附件内容,基本能把流程跑通,你可以先建个简单的小模块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文档要安装 incisiv混仿真软件
我没有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装个IUS92,现在混仿基本上要调用ncsim的环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AMS还是仿不了
报connect文件无效路径的错误,不知道 connect 设置的路径那里有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IUS58版本貌似很古老,你需要吧IUS里面的connectLib添加到你的cds.lib下比如在cds.lib下添加
DEFINE connectLib /IUS路径/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connectLib

楼主:
我就是那样加的,但点仿真后,报无效路径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看我的报错截图,我发在9楼了

网友:
你先看看你这个路径下 有没有connectLib这个库,IUS印象里这个库需要编译过才会有的。另外你仿真步骤按附件那么设置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那个路径在终端的窗口(黑色窗口)可以打开,但仿真时总是 报连接口的无效路径错误

网友(2020-06-21):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